通电延时问题

楼主(2022-03-19):
信捷XD系列PLC。例如X5或者Y5输出或者输入。X5短接正常是长期有信号输入的,现在要求只输入0.1秒。0.1秒后无信号输入,断开复位。Y5输出一样,长期输出Y5端口只0.1秒有输出。这个是什么指令?

楼主:
看这个图片。Y5是长期输出的。

X5是按钮。按住不放Y4也是长期输出的。现在想长期输入改短期输出

网友A:
这样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就行了

        -----------------------------------------------------------------写清楚点啊,大哥..TON表示延迟开门,TOF表示延迟关门。这个好像不是我要的指令,我要的是长期接通过程中,只要求时间内输出。过了时间还在接通也没有输出。断开复位。之前用2个延时的时间差来控制可以。但是比较麻烦

网友A:
引用 楼主:
"网友A"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这样就行了】进行回复:        -----------------------------------------------------------------写清楚点啊,大哥..TON表示延迟开门,TOF表示延迟关门。这个好像不是我要的指令,我要的是长期接通过程中,只要求时间内输出。过了时间还在接通也没有输出。断开复位。之前用2个延时的时间差来控制可以。但是比较麻烦

x5按钮按下通电延时激活你可以设置1s,下面用的是通电延时输出的常闭,x5按钮按下1s内ton.q为false,Y4是有输出的,计时时间到ton.Q结果为true,虽然x5还按着但是y4已经不输出了,这不是你要的结果吗。兄弟已经给你说的这么详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陵水啊 "niumiao1234"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这样就行了】进行回复:        ---------------------------------...

别费劲了,这是个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问题了,初学PLC定时器就得有这个,你这都说这么详细了,还看不懂,就别费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