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是什么

楼主(2022-03-19):
大家帮我看看这是什么,怎么找到相关产品

网友A:
就是欧姆龙的终端继电器

网友A:
至于那个标牌打印SSR(这个是固态继电器的英文缩写,给普通终端继电器用固态继电器符号,估计那个画图的是体育老师教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至于那个标牌打印SSR(这个是固态继电器的英文缩写,给普通终端继电器用固态继电器符号,估计那个画图的是体育老师教出来的)...



我看到那个缩写 我也以为是固态继电器 , 但是看了一下接线  貌似没有那么多触点   所以  懵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乖乖小笨熊"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至于那个标牌打印SSR(这个是固态继电器的英文缩写,给普通终端继电器用固态继电器符号,估计那个画图的是体育老师教出来的)...】进行回复:...

正确啊,这是4路的单体SSR控制集成座吗。

网友D(2022-04-26):
OMRON 四路终端继电器,这个好用,节省电控板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