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数据转换

楼主(2022-03-20):
第一次用台达ISPSOFT ,需要把一个200-800的整数转为4位ASC2用于通讯。看了半天的手册也没整明白这个怎么转。有没有熟悉ISPSOFT软件的给点提示,用哪些指令实现。

网友A:
200~800之间的数占用2个字节,每1个字节的16进制数据转换为ASCII码时会转为2个ASCII码。

网友A:
比如800这个数,转换为16进制后就是0320,然后0320转换为ASCII码就是30、33、32、30

网友A:
再比如511这个数,转换为16进制后就是01FF,0的ASCII码为30、1的ASCII码为31、F的ASCII码为46,所以01FF转换为ASCII码就是30 31 46 46

网友A:
具体就是使用ASCI指令

网友B(2024-09-14):
引用 网友A:
再比如511这个数,转换为16进制后就是01FF,0的ASCII码为30、1的ASCII码为31、F的ASCII码为46,所以01FF转换为ASCII码就是30 31 46 46...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