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为什么不能控制smart200

楼主(2022-03-20):
MCGS-->型号:TPC7062TX

PLC: SMART 200

问题:

  1. 设备管理中为什么要选用S7-200PII,而不是SMART 200。

  2. 选用S7-200PII时,例如:I1.0是只读状态,不可改写

  3. 为什么用面板上的按钮控制不了SMART 200的输出点

网友A:
最好问问厂家。

别人不一定这么用过。

比如我,好像用过一次这个屏,当时连接的是1200还是300,我忘记了。

200的肯定是没有连接过。

网友B:
触摸屏正常是用内部点M控制的

网友C:
I1.0表示PLC输入点,楼主要是能改成可写状态,那也挺牛的

网友D:
玩也讲究方法。

网友E:
I1.0  是输入 当然是只读状态  ,Q区是读写

网友F:
对的呀,I区是不能写的呀,只能读

网友G:
换个MCGSPRO屏吧,这个可以读写

网友H:
I0.0只能读不能写,可以用一个M继电器并联式到I0.0上使用

网友I:
I0.0和其他的I区输入点,都代表的是PLC硬件输入的信号,可以通过PLC软件本身强制修改数值。触摸屏不能强制修改,对于I和Q一般建议只读,读写操作可以使用M或者V寄存器。

MCGS触摸屏,在设备窗口添加了串口通讯父设备时,可以下挂200ppi,代表此时触摸屏与200PLC进行串口通讯。

,在设备窗口添加TCP/IP父设备时,可以下挂200smart,代表此时触摸屏与200PLC进行TCP/IP通讯。

网友J(2022-12-01):
任何触摸屏应该都不能直接把信息写入I区,需要中继转换一下,这个需要用到设备自带的M区中转一下,例如m0.0

网友K(2023-11-17):
用新型号就好

网友L(2024-03-01):
引用 网友I:
I0.0和其他的I区输入点,都代表的是PLC硬件输入的信号,可以通过PLC软件本身强制修改数值。触摸屏不能强制修改,对于I和Q一般建议只读,读写操作可以使用M或者V寄存器。MCGS触摸屏,在设备窗口添...



说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