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轴平行绕线机

楼主(2022-03-20):
二轴PLC绕线机要实现的目的为线圈主轴转动,排线机构按特定速度及距离沿丝杠轴向往复运动,

1、绕线电机用交流伺服电机
2、排线用交流伺服电机
3、控制用PLC+触摸屏,

有没有那位大神做过累似的案例

网友A:
控制要求高的话,应该要用到同步功能了,感觉类似飞剪的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控制要求高的话,应该要用到同步功能了,感觉类似飞剪的功能



三菱FX5U有这个功能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叫我王老湿"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控制要求高的话,应该要用到同步功能了,感觉类似飞剪的功能】进行回复:        --------------------------...



没有,得加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