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安装 修改系统 出错

楼主(2022-03-20):
想问一下这种情况要怎么才能安装成功

网友A:
1、SIMATIC STEP 7/WinCC Prof Trial V15/15.1Executable in Windows 7 (64-bit), Windows 10 (64-bit)。

2、把杀毒软件关了尤其是360,建议别安装任何杀毒软件。

3、如果对画面操作要求不是太高用Wincc Advance 就可以了,Advance几乎可以满足很多功能。不知道你安装了其他啥软件Wincc profitional安装要求比较苛刻,很容易冲突。

4、再次安装建议你重新做个系统,博途卸载不会太彻底总会有残留,使用容易崩。

5、还有UPDATA升级也要注意顺序先安装step7 profition,其他按顺序来就可以了。

6、官网下载个绝对没问题的安装包 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document/109761045/SIMATIC STEP 7 and WinCC V15.1 TRIAL Download - ID: 109761045 - Industry Support Siemens

7、升级包 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document/109755826/Updates for STEP 7 V15 and WinCC V15 - ID: 109755826 - Industry Support Siemen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SIMATIC STEP 7/WinCC Prof Trial V15/15.1Executable in Windows 7 (64-bit), Windows 10 (64-bit)。2、把杀...



谢谢分享

网友C:
这种情况很多导致,最直接原因看看是不是你自身电脑系统问题,最好是系统是企业版,还有就是安装包不要中文,其次关闭杀毒软件,断开网络进行安装

网友D:
感觉是你的电脑系统不是正版,或者不是旗舰版的

网友E:
安装在虚拟机上试试

网友F:
能不能审题?不识字吗,这是因为没安装许可证啊,这就不算报警啊,看到评论我都笑死了要

网友G:
楼上的还是太年轻啊,遇到这种问题,大概率重启是没啥用的,最快的解决方式就是重装系统,然后再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