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台达伺服B2比较熟悉,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2-03-20):
台达伺服B2接线方式:  41脚脉冲-     37脚方向-

                                    7脚准备好+    9脚使能-

                                    28脚报警+      11.17.35脚接24V

                                    6.14.27接0V

                              但是不知道编程为什么没有任何反应,伺服电机不转

                             按理说使能开,电机锁主,可是还是用手可以轻松转动

                                  高手们帮下忙,谢谢

网友A:
只要是能转动,那就是伺服使能没有打开,很久没用了,你看看是不是PN2-010 里面直接使能参数设置为1,PN2-015百位设置为1

网友B(2022-06-18):
不用接电阻吗?

网友C(2022-09-28):
引用 网友B:
不用接电阻吗?



接了2K电阻还是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