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 组态王命令怎么把数据写入D寄存器中

楼主(2022-03-20):
信捷plc,怎么通过组态王软件控制画面,把控制参数写入plc,D寄存器中,例如:把123写入D1中。谢谢大家!

网友A:
信捷PLC支持Modbus+TCP或者Modbus+RTU协议,D1是保持寄存器,对应的寄存器编号应该是400002

建立一个莫迪康设备,协议选择Modbus+TCP或者Modbus+RTU,建立一路保持寄存器400002

然后新建一个画面,使用一个标准按钮,选择模拟值输入,写脚本,给刚新建的变量赋值123即可

具体可以参考我发布的组态王和信捷PLC实现Modbus通信视频教程:

组态王组态软件如何控制信捷XD5E系列PLC视频教程

组态王组态软件做客户端、信捷XD5E系列PLC做服务器,视频讲解了组态王组态和信捷XD5E程序编制,最终实现组态王组态软件对信捷XD5E系列PLC数字量输入、数字量输出和寄存器进行读写操作:

https://www.ixigua.com/6992008835250848292?utm_source=xiguastud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