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J71MB91模块怎么用

楼主(2022-03-21):
三菱QJ71MB91通讯模块,用modbus rtu协议连接数显通讯不上,求大神们指教

数显的说明在下面

网友A:
建议你先找一下硬件手册了解一下接线及设置,然后再找到模块对应编程手册,三菱这方面挺全的,不然别人就算发程序给你也看不懂

网友B:
PLC编程时要添加模块,设定好各种参数。

网友C:
是要实现主站还是从站?这里有一种方案: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001618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