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电脑求助

楼主(2022-03-21):
在工控电脑中专用软件无法自启动,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发个图片看看,是不是缺狗啊什么的

网友B:
是不是被杀毒软件拦截了

网友C:
重新安装一遍呗

网友D:
看一下是不是用360把开机启动给关闭了。如果是关闭了打开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