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怎么删除旧图纸中的表格

楼主(2022-03-21):
类似刷新部件铭牌,在部件列表中有很多之前图纸用的旧表格,这些表格要怎么从新的项目中移除呢屏幕截图 2022-03-21

网友A:
项目菜单“项目→组织→压缩”,在配置中查找“未使用的表格”,并勾选,然后执行压缩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项目菜单“项目→组织→压缩”,在配置中查找“未使用的表格”,并勾选,然后执行压缩即可。...



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项目菜单“项目→组织→压缩”,在配置中查找“未使用的表格”,并勾选,然后执行压缩即可。...



感谢曹大师的来论坛了

网友C(2022-04-24):
感谢曹大师的来论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