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PLC与伺服电机、超声波流量计对管道流量进行PID闭环控制

楼主(2022-03-22):
西门子300PLC与伺服电机、超声波流量计对管道流量进行PID闭环控制

西门子PLC通过模拟量控制伺服转速来调整管道流量,超声波流量计根据检测到的流量数据反馈给PLCPLC通过PID运算来调整伺服转速,保证管道流量准确稳定,

现在的问题是通过PID后出来的数据在流量接近设定流量时,控制流量输出值会变小,流量会下降,类似与温度PID控制时温度到达后,PID停止工作,控制流量的话需要让PLC通过PID整定后输出一个稳定值,保证流量的稳定与准确,之前接触温度PID比较多,各位大佬帮忙指导一下。

网友A:
别人用变频器控制电机,怎么用伺服电机?

网友A:
没有所谓的大佬  自己琢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人用变频器控制电机,怎么用伺服电机?



控制方式应该一样的,就是现在不知道怎么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所谓的大佬  自己琢磨吧



有没有做过得,给指导一下

网友B:
没搞过哦,期待

网友C:
类似于比例减压阀吧,保持一个开度,在开度上下来回波动,我做过压力的,没有问题的,可以和我沟通一下

网友D:
正常PID控制时,流量会在设定值附件波动两三次才稳定,会不会你设定的参数有问题,

流量控制不需要微分,设置为0,只用比例和积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