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 PID 通讯 ABB变频器

楼主(2022-03-22):
西门子PLC  S7 200SMART, 走485通讯连接ABB ACS510变频器,控制风扇降温。。。  PLC的PID 输出是否可以设定下限20000 上限为0, ,这样可以实现 降温控制?  或者还是下限0,上限20000,在变频器内怎样设置?

网友A:
设定下限20000 上限为0     这个由你PLC编程时,自由变换来控制,PID输出模拟信号给变频器运行。这种直接采用模拟量控制更方便,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设置,除非你PLC要读取变频器的参数很多,采用通讯方式才比较方便。

网友B:
再PID输出后面再加一段程序吧。

输出1>20000使输出2=20000

输出1<0使输出2=0

0<输出1<20000输出2=实时值

或者有类似块达到一个限幅的效果

网友C:
要是通信你觉得烦,你可以采用输出去控制变频器多段速,这样简单

楼主:
ACS510变频器通讯40005读来的频率实际值 变换是10倍关系吗?

网友D:
反向输出

网友E:
PID修改正反方向就行吧,没别要反上下西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