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880变频器端子控制及通信监控

楼主(2022-03-22):
大家好,我们这边有8台880变频器,现在想在现场控制变频器,除了显示电流,频率,还想显示转矩,母线电压等,因为通过转矩能知道水泵的运行情况,现在有个昆仑通态的触摸屏可以支持modbus rtu通信,想用通信监控变频器电流频率转矩等信息,仅仅是监控而已,启停还是想用端子控制,各位大哥能不能实现呢?

楼主:
之前我做过英威腾变频器通信,也看了论坛里面510和530变频器和mcgs通信,modbus寄存器地址都是一样的,直接可以用,这样就省事了

网友A:
给钱都能实现

网友B:
    ABB变频器的频率设定及启停控制,可以分别选择远程(端子控制与通讯控制)与本地控制(面板控制),应该可以频率等模量信息通讯,启停选择端子控制,具体可以参考对应版本变频器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钱都能实现



谢谢,论坛还是有很多大神愿意帮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ABB变频器的频率设定及启停控制,可以分别选择远程(端子控制与通讯控制)与本地控制(面板控制),应该可以频率等模量信息通讯,启停选择端子控制,具体可以参考对应版本变频器手册。...



好的谢谢,现在就去啃手册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ABB变频器的频率设定及启停控制,可以分别选择远程(端子控制与通讯控制)与本地控制(面板控制),应该可以频率等模量信息通讯,启停选择端子控制,具体可以参考对应版本变频器手册。...



老哥看手册好像不能通信监控,端子控制

网友C(2022-08-04):
可以直接读寄存器地址,也可以按不同寻址编码方式读取,注意16位或32位字长的区别

网友D:
这个可以实现的,MODBUS通信本来就是标准协议,只要通信线接好,通信参数设置好,注意数量较多的时候终端电阻不要忘记了

网友E:
可以使用DotTrend试试

网友F:
可以通讯监控变频器的状态,端子启停变频器

网友G(2025-10-21):
这个可以搞定吗?我的WX:     Master-GX                  一定重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