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定义变量没有相应的寄存器选择

楼主(2022-03-23):
组态王数据词典的定义变量设置

连接设备设置如下图,是仿真plc

但是在寄存器选择界面没有INCREA,DECREA之类的寄存器选择

即使修改变量类型也不行

我看了我舍友的电脑 同样的设置 寄存器选择的界面却不一样

网友A:
你选错型号了吧。把操作截图给你,看清楚选项哦!

第一步选择PLC

如果你打开软件,没有跟图片上一样,你重新安装一下驱动。

第二步,命名PLC,自定定义即可。

第三步选择COM口,COM口可以随意选择,如下图

第四步,输入地址口,反正也是仿真的,不需要真实连接PLC,所以这里随你设定即可。如果需要连接PLC,按照PLC型号来操作即可。

第五步,默认即可,直接下一步

最后

============================================================================================================================================

新建个变量看看,这是否符合你所说的那样。查看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选错型号了吧。把操作截图给你,看清楚选项哦!第一步选择PLC如果你打开软件,没有跟图片上一样,你重新安装一下驱动。第二步,命名PLC,自定定义即可。第三步选择COM口,COM口可以随意选择,如下图第...



不行啊兄弟 我就是按你这个步骤来的

网友B:
重装电脑系统或组态王软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