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共轨系统测试仪柴油喷油器检测仪检检测维修

楼主(2022-03-23):
    (1)喷油器密封性检查与试验。主要有以下两方面:一是导向部分配合严密性的检查与试验。对导向部分配合严密性的检查,通常采用降压法。检查与试验时,将喷油器装在喷油器试验器上,把喷油压力调到19.6M Pa,观察由19.6M Pa下降到17.6M Pa时所经历的时间,正常为10s。如果时间过短,说明喷油器导向部分的配合间隙过大,回油就多;如果时间过长,说明导向部分有卡滞或拉毛现象。二是针阀密封锥面的密封性检查 与试验。检查时,以较慢的速度按压喷油器试验器手柄,使压力均匀升高到低于要求的喷油压力以下2MPa,并保持在此压力下持续时间10s以上。在此期间,喷孔附近不得有柴油集聚或渗漏现象,但允许有少量湿润。 当压力增至规定的喷油压力时,在喷油器开始喷油的瞬间,喷孔附近允许湿润,但不应有滴油现象。

  如果喷孔滴油、渗漏油,说明针阀密封锥面密封不良,应对喷油嘴进行检修,如修后仍达不到上述要求,应更换。检查喷油器座密封性时,把喷油器安装在试验台上,均匀而缓慢地用手柄压油,使油压达到 200kPa(小于喷油器的开启压力),保持油压10s,喷油器的喷嘴不应有油滴、漏油或渗油现象;或者当喷油试验器压力升至比规定喷油开启压力低200kPa时,再使油压缓慢而均匀地上升,在此过程中,仔细观察喷油孔 周围表面,不得有油液积聚。若达不到要求,就应分解喷油器进行清洗,若再次试验仍达不到要求,则应更换针阀偶件。

  (2)喷油压力的检查与调整。将喷油器安装在测试器上,压动手柄排净系统内的空气,再快速压动手柄几次,清除喷油器内的积碳。然后慢慢压动手柄同时观察压力表,当喷油器喷射时,压力表指针会摆动,指针 刚摆动时的压力值即为喷油压力,此值应符合标准。若油压太低,则拧入油压调节螺钉;反之,则退出油压调节螺钉。

  调整完后,须将锁止螺母锁紧后重试。有些喷油器无调节螺钉(如依维柯SOFIM8140.27发动机),则应分解喷油器,更换调整垫片。

  ①密封性能的检查时,将压力保持在低于喷油压力1MPa-2MPa的状态下,保持,Os,喷油嘴处不应有油滴流出。喷雾质量的检查时,喷出的油束应细小均匀,不偏斜;各孔各自形成一个雾化良好的油雾束;喷射时可 听到断续清脆的声音。喷油干脆程度的检查时,喷油一次后看压力表指示压力下降是否超过10%-15%,若压力下降过多,则喷雾质量差。

  ②喷油器调整时,从缸盖拆下后,应装在专门试验台上进行。喷油试验台的油箱、输油管等要清洗干净,油箱内须加注经滤清过的高清洁度柴油,场地保持清洁。

  检查喷油器的开启压力时,先用手泵将油压增至15.7xlO3kPa后,以每分钟约10次的速度均匀地掀动手泵直至达到18.5xlO3kPa开始喷油,此时喷油器不得有渗漏现象,喷孔允许有微量潮湿,但不得有滴油现象, 同一台发动机各喷油器喷油压力差异不得超过250kPa。若压力不符合规定,可用螺丝刀转动喷油调压螺杆进行调整,旋入螺杆,喷油开启压力便提高,反之则降低。调妥后将锁紧螺母拧紧,再重复进行一次校试,直 至达到规定的油器开启压力为宜。以每分钟60次的速度掀动手泵时,油雾应均细,各油孔雾束中的油粒应均匀分布,长短一致,不得有肉眼看得见的油滴飞溅现象;燃油切断及时,并有清脆的声响。

  ③喷油器的调整事项如下:喷油器工作不正常,通常导致喷油偶件工作不好,所以除了逐个检查喷油器其它零件的使用情况外,要对喷油器偶件着重检修。喷油器偶件配合面及针阀端面应色泽光亮,无损伤、无锈 蚀,针阀和针阀体密封锥面应明亮、无麻点、无刻痕。针阀和针阀体是配对研磨加工而成,不能互换,所以在清洗时,不能混放,要成对分别清洗;当针阀卡死在针阀体中时应予更换。针阀和针阀体的积碳只能用专用 工具来剔除,但需特别小心,不要碰伤配合面。用喷油器试验器检查各喷油器的密封性、喷油压力和喷油质量。喷油器装在试验器上,均匀而缓慢地用手柄压油,同时拧入调节螺钉,直到喷油嘴在规定的压力下喷油 为止。停止压油,观察压力表指针有无下降(且无滴漏现象);同一台发动机各喷油器喷油压力差异不得超过额定值,若压力不符合规定,可将调压螺杆转动进行调整至规定值。必要时则须解体检修。喷油器一般应有4 条喷雾,每条喷雾长度约150-200mm,喷油器喷出的燃油雾锥不应偏斜,其雾锥应符合原厂规定。缓慢地用手柄压油时,油嘴器出的油雾应均细,各油孔雾束中的油粒应均匀分布、长短一致,不得有肉眼看得见的油雾 飞溅和夹有油粒柱或滴油现象;燃油切断应及时,并有清脆的声响,如喷雾质量不好,应更换油嘴器偶件。

  ④检查调节开启压力,把喷油器安装在试验台上,连接压力表,慢慢地将喷油器试验手柄向下推,直到喷油器开启,燃油喷出,此时压力表上的读数即为喷油器的开启压力。开启压力应符合规定值,如沃尔沃客 车发动机的喷油器开启压力为26MPa,大宇客车为120MPa。如果试验所得的开启压力不符合技术要求,则需增加或减少调整垫圈来调节开启压力。在检查喷油器开启压力时,应特别小心,喷油器喷出的燃油压力很高, 具有很大的冲击力,须防止伤及人体。TM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