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行变频器的维修和故障排除

楼主(2022-03-23):
如何进行变频器的维修和故障排除

在进行变频器的维修工作之前,一般要先对其进行全面的测试分析,在确认变频器故障来源的情况下,再开展维修工作。而变频器的故障大部分都来源于其内部驱动输出板的异常,下面将为大家分享到底变频器的维修应该如何操作。

变频器维修与故障测试分析

测试变频器电路板元器件是否损坏

维修变频器输出板时,一般要检查变频器电路板元器件能否正常工作如果检测到故障元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元件进行维修或直接更换新元件。还有一个重要的步骤就是从损坏元器件的工作原理出发,分析故障的产生原因以及造成电路板元器件损坏的具体因素。

测试变频器IGBT模块并检查电路。

对变频器IGBT模块的测试需要确认该模块整体在没有通电的情况下是否存在短路情况。判断的依据就在于对比输入和输出状态下整流桥的输出电压的压降值是否差别不大。如果压降值的差距很大,就说明电路很可能出现了故障,需要立即进行检测排查。

变频器在无负载情况下测试

1.修理IGBT模组时,电路板故障的修复需要对变频器进行检测,而此步骤不需要增加其他额外负载,将一个功率60W的灯泡串接上电源,观察其工作状态就可以满足检测要求

2.变频器在无负载且接通电源的状态下,电路中串接的灯泡应该只闪亮一次随机熄灭如果灯泡一直保持明亮,表明变频器电路板上存在其他元器件损坏的情况,则需要考虑先排除哪一个部件故障情况。

3.如果串接灯泡一直处于熄灭状态,表明电路中接通的电流值太小或者电路出现了断路情况。这种情况我们就要首先检查开关电源是否正常工作,其次检查电路中的电阻值是否过大。如果开关电源能够正常接通,电路电阻值也合适,那么我们就需要检测滤波电容上的直流电压是否在正常值范围内了。如果电压值过低,就代表滤波电容出现故障需要进行更换操作;如果是开关电源和电阻的问题,也直接进行更换即可。

变频器上电工作测试

上述几个对变频器的测试过程中如果无负载测试结果都能正常通过,接下来就可以进行上电工作测试。

1.首先将变频器的频率从0HZ调节到50HZ,在此过程中同步测量三相输出空载电压,记录电压值是否能够伴随频率的变化从0V均匀增大到相应的电压值。(如果输出电压属于200V级别,50HZ对应三相输出空载电压为200V;如果输出电压属于380V级别,50HZ对应三相输出空载电压为380V)

2.如果电压过低,检查变频器滤波电容,同时三相电压是否相等(三相平衡);如果不平衡,则需要检查相应路径上下管道的光耦及其电源和驱动电路。

3.所有检查进行完毕后后,需要让变频器接通电压工作几分钟,确认输出电流是否平衡,输出电压是否大致相等,如果电流电压基本稳定,且机器没有报警情况,代表变频器维修过程全部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