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环网ring fault

楼主(2022-03-23):
公司AB环网显示有一处ring fault,但是现场查看故障点两端ETAP交换机正常,所有指示灯正常闪烁

网友A:
交换机还有多余的口吗?换换一下别的口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换机还有多余的口吗?换换一下别的口试一下

        -----------------------------------------------------------------没有啊,是AB的环网专用交换机,LINK1 LINK2接环网,还有一个设备端网口接仪表的。link1 lin2灯都正常。

楼主:
ETAP交换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