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预规划中PCT回路构建功能求助

楼主(2022-03-23):
自建项目的PCT回路属性:

Eplan示例项目PCT回路属性:

这个功能差距太大了吧,没有找到类似于主功能可以打钩的东西呀。望大神解惑,在此深表感谢!

网友A:
找到原因了,因为定义好回路之后还需要将元件放置到有页类型为<管道仪表流程图>的页当中去,之后点击属性时PCT回路中就会显示完整的选项。

网友B:
学习就是这样 使我快乐

网友B(2022-05-05):
引用 网友C:
感谢求助者和答疑者对求助答疑板块的厚爱,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对于求助者要求:1、请在一个月内自行结贴,把悬赏积分(如果设置积分悬赏求助)发放给答疑者;2、如果在求助答疑过程中,自己已经有效解决问题,建...



收到 大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