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转Profinet网关如何将西门子1200与台达变频器现实通讯

楼主(2022-03-23):
案例简介:

本案例是远创智控ModbubsProfinet网关YC-MDPN-001连接台达变频器的配置方法。

网关功能参数如下图;

工具/原料

ModbusProfinet网关YC-MDPN-001一台

西门子1200PLC一台

台达变频器一台

博途软件一套

配置方法:
第一步:打开博图软件,新建项目并添加网关YC-MDPN-001gsd文件。

第二步:建立Profinet连接,设定ModbusProfinet网关IP地址和设备名称,IP要和YC-MDPN-001网关必须保持在同一网段。

第三步:进入ModbusProfinet网关设备视图选择输入输出的总数据长度。

第四步:从右侧硬件目录中添加所选长度,如下图;

第五步:下载配置到PLC,打开ModbusProfinet网关配置软件进行modbus参数配置,点击红圈中的新建,选择PN2MM。如下图所示;

第六步:设置远创智控ModbusProfinet网关YC-MDPN-001IP地址和设备名称,要和PLC组态保持一致。

第七步:设置ModbusProfinet网关485参数数据位,波特率,奇偶校验要和从站要保持一致。

第八步:响应等待和轮询延时需要根据从站设备调整时间间隔,如果从站回复速度慢则将响应等待时间调大,如果从站回复后要求等待一段时间再接收下条命令,那么需将轮询延时调大。

Modbus RTU上右键选择插入,在下级菜单中点击Node填写从站站号。

第九步:继续右键点击插入,如下图所示;

第十步:根据不同需求选择所需功能,如图所示;

第十一步:下面是一个用户改造现场,之前客户使用西门子200PLC连接台达变频器,现改用1200PLC借助ModbusProfinet YC-MDPN-001网关连接。
客户的485参数为波特率9600 偶校验 8个数据位一个停止位,输出命令轮询模式可根据从站要求改为连续输出或缝变输出。

注意:在ModbusProfinet网关配置软件中如果校验位不是无的情况下数据位要选择。

第十二步:此处可以看到地址为16#BC41(十进制48193)站地址为1

第十三步:但是台达通讯手册地址为2000H8192)这是因为西门子PLC中加入了4XXXX的地址区并且由于PLC起始地址有40001开始所产生了偏移由。此可知命令寄存器地址区为4区,对应功能码为0610(具体看从站要求)。

第十四步:依次填入Modbus参数。

第十五步:NODE上点击右键选择插入选择,本例以06功能码为例。

第十六步:填写从站地址,注意要写十进制数并且不用加地址区。

第十七步:内存映射起始地址为1500对应PLCQ地址起始地址,输入对应的数据即可启动 停止变频器(注意:有些设备数据高低字节会交换,可根据需要选择字节交换功能)。

案例总结:

该案例为远创智控ModbusProfinet网关YC-MDPN-001将台达变频器接入西门子1200PLC的配置方法。如果有技术问题可以随时搜索远创智控,协助解答。

注意事项:

1、注意:有些设备数据高低字节会交换,可根据需要选择字节交换功能。

2ModbusProfinet 远创智控YC-MDPN-001网关是针对Modbus标准协议,如果是自由协议,请联系我们协助解答。

3、注意:在ModbusProfinet网关配置软件中如果校验位不是无的情况下数据位要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