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与西子1500通过远创智控Modbus转Profinet网关如何连接

楼主(2022-03-23):
案例简介:
本案例为远创智控Modbus转Profinet网关(YC-MDPN-001)将ABB变频器接入西门子1200PLC。

网关功能参数如下图

工具/原料

Modbus转Profinet网关YC-MDPN-001一台

西门子1200PLC一台

ABB变频器一台

博途软件一套

配置方法:
第一步:打开博图,新建项目并添加gsd文件。

第二步:建立profinet连接,设定Modbus转Profinet网关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IP要和Modbus转Profinet网关保持在同一个网段。

第三步:进入Modbus转Profinet网关设备视图选择输入输出的总数据长度。

第三步:从右侧硬件目录中添加所选长度(远创智控Modbus转Profinet网关)。

第四步:下载配置到PLC,打开远创智控Modbus转Profinet网关YC-MDPN-001配置软件进行Modbus参数配置,点击红圈中的新建,选择PN2MM。

第五步:设置Modbus转Profinet网关(YC-MDPN-001)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要和PLC组态保持一致。

第六步:设置Modbus转Profinet网关(YC-MDPN-001)的485参数波特率,数据位,奇偶校验要和从站要保持一致。

第六步:响应等待和轮询延时需要根据从站设备调整时间间隔,如果从站回复速度慢则将响应等待时间调大,如果从站回复后要求等待一段时间再接收下条命令,那么需将Modbus转Profinet网关轮询延时调大。

在Modbus RTU上右键选择插入,在下级菜单中点击Node填写从站站号。

第七步:继续右键点击插入。

第八步:根据不同需求选择Modbus转Profinet网关所需功能。

第八步:根据ABB变频器手册描述,记录下所需参数。

第八步:参数设置本

例中485参数设置为:
波特率:9600 数据位:8 校验位:无校验 停止位:2
设置变频器由modbus控制启停,给定速度,根据范例报文显示,站号为2,使用06功能码(单寄存器写入)寄存器地址为0(注意:有些设备寄存器地址起始地址不为0,那么则需要对地址进行偏移)。

第九步:先选择写单寄存器。

第十步:内存映射地址对应PLC中Q地址的起始地址本例中为QB64,Modbus转Profinet网关下载配置后连接PLC与从站设备,对PLC地址中的QW分别写入1142 1143 1151(十进制)控制变频器起停。

案例总结:

以上内容为远创智控Modbus转Profinet网关YC-MDPN-001连接ABB变频器将其接入西门子1200OPLC的配置方法。如果有技术问题可以随时联系远创智控,协助解答。

注意事项:

1、注意:有些设备数据高低字节会交换,可根据需要选择字节交换功能.

2、Modbus转Profinet 远创智控YC-MDPN-001网关是针对Modbus标准协议,如果是自由协议,请联系我们协助解答。

3、远创智控Modbus转Profinet网关

4YC-MDPN-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