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款三菱变频器怎么调成NET

楼主(2022-03-23):
这个是怎么调成net模式的,说明书没看明白,谢谢大家了!!!

网友A:
E800有很多具体型号,型号不同,要设置成NET模式的参数也就不同,还有你设置成NET模式要做什么通信也要告知,这样我才能告诉你需要设置什么参数可以把变频器设置为NET模式。

网友B:
看图片步骤

网友C:
设置成网络模式不怕遭病毒啊

网友D:
看看P79号参数,多看下说明书的参数表

网友E(2022-05-11):
看看手册,有图有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