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创智控Modbus转Profinet网关如何将西子1200与STM液位仪现实通讯

楼主(2022-03-23):
案例简介:
本案例是远创智控ModbubsProfinet网关YC-MDPN-001连接STM流量计的使用方法。

网关功能参数如下图

工具/原料

ModbusProfinet网关YC-MDPN-001一台

西门子1200PLC一台

STM流量计一台

博途软件一套

配置方法:
第一步:打开博图软件,新建项目并添加网关YC-MDPN-001gsd文件。

第二步:建立Profinet连接,设定ModbusProfinet网关IP地址和设备名称,IP要和YC-MDPN-001网关必须保持在同一网段。

第三步:进入ModbusProfinet网关设备视图选择输入输出的总数据长度,

第四步:从右侧硬件目录中添加所选长度,如下图

第五步:下载配置到PLC,打开ModbusProfinet网关配置软件进行modbus参数配置,点击红圈中的新建,选择PN2MM。如下图所示

第六步:设置远创智控ModbusProfinet网关YC-MDPN-001IP地址和设备名称,要和PLC组态保持一致。

第七步:设置ModbusProfinet网关485参数数据位,波特率,奇偶校验要和从站要保持一致。

第八步:响应等待和轮询延时需要根据从站设备调整时间间隔,如果从站回复速度慢则将响应等待时间调大,如果从站回复后要求等待一段时间再接收下条命令,那么需将轮询延时调大。

Modbus RTU上右键选择插入,在下级菜单中点击Node填写从站站号。

第九步:继续右键点击插入,如下图所示

第十步:根据不同需求选择所需功能,如图所示

第十一步:打开STM液位移从站手册,

第十二步:看下设备通讯定义,这里采用默认数值。

第十三步:ModbusProfinet网关配置软件中按相同设置配置485参数,

第十四步:下图是从站支持的功能码,以0410功能码为主。

第十五步:下图是参数的寄存器地址,

第十六步:每个寄存器有两个字节的数据组成,相邻的两个数据可以用一条命令读取,例如液位值与温度值是相邻的两个参数。如此读取两个寄存器参数后,数据会按顺序映射到PLCIW68IW70,同理后面可以设置3个寄存器读取242628寄存器的数据。

第十七步:点击自动计算映射地址,此地址数据将从I地址第四位开始映射。

案例总结:
以上是远创智控ModbusProfinet网关YC-MDPN-001STM液位仪接入西门子1200PLC的配置过程。如果有技术问题可以随时搜索远创智控联系我们协助解答。

注意事项:

1、注意:有些设备数据高低字节会交换,可根据需要选择字节交换功能

2ModbusProfinet 远创智控YC-MDPN-001网关是针对Modbus标准协议,如果是自由协议,请联系我们协助解答。

3、远创智控ModbusProfinet网关

4YC-MDPN-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