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变频器与西子1500通过远创智控Modbus转Profinet网关如何连接

楼主(2022-03-23):
案例简介:

远创智控ModbusProfinet网关YC-MDPN-001控制的主要对象是煤气炉的炉条机、风机、以及蒸汽的控制和现场各项参数的显示与报警。系统主PLC选用西门子 S7-1200,通过ET200 IO模块控制现场设备并监控数据。

变频器采用英威腾 CHF100A 变频器,将英威腾 CHF100A 变频器接入 西门子S7-1200的网关采用远创智控ModbusProfinet网关YC-MDPN-001

本文主要介绍该 MODBUS PROFINET 网关的配置方法和过程。

工具/原料

ModbusProfinet网关YC-MDPN-001一台

西门子1200PLC一台

英威腾变频器一台

博途软件一套

配置方法:

第一步:首先加入 GSD 文件。将ModbusProfinet网关的GSD 文件YC-MDPN-001拷贝放到任意位置。打开博图,建立新项目“英威腾”。进入设备和网络,在选项中选择管理通用站描述文件,安装GSD文件。

第二步:选择 MODBUS PROFINET 网关YC-MDPN-001。

第三步:ModbusProfinet网关配置到 PROFINET网络中。

第四步:设置MODUSPROFINET网关在Profinet网络中的设备名称与IP地址。

第五步:确认变频器用到参数的总数据量,并在组态中添加对应的数据长度。
这里需要选择写命令两条,读一条;也就是4个字节输出,2字节输入。

第六步:组态设置完成后下载到PLC中,并开始配置Modbus参数设置。
首先安装ModbusProfinet网关YC-MDPN-001配置软件
打开软件新建项目:
选择PN2MM

第七步:配置网关的IP地址与设备名称(要与组态软件中保持一致)。

第八步:设置Modbus参数(输出命令轮询模式可根据需要选择单次发送,连续发送,脉冲发送等)。

第九步:填写英威腾变频器的站号。

第十步:下面这是第一条,需要写的数据,起始地址为1000H,十进制为4096。

第十一步:功能码根据变频器设定要选择06功能码即写单寄存器。

第十二步:寄存器按10进制格式写入1000H4096。
内存映射起始地址为默认1500,对应Q地址第一二个字节。

第十三步:下面这是第二条,需要写的数据,起始地址为2000H,十进制为8192。

第十四步:内存映射起始地址因为前一条命令占了两个字节所以这里填写1502对应Q地址的地三四个字节。

第十五步:下面这是第三条,需要读的数据,起始地址为1001H,十进制为4097。

第十六步:选择03功能码即读多寄存器,地址填写10进制4097,寄存器数量1个。内存映射地址为0对应I地址的第一二位。

第十七步:配置好之后通过USB下载到MODBUS PROFINET 网关YC-MDPN-001中,上电后连接PLC与变频器。
以上是远创智控ModbusProfinet网关YC-MDPN-001的配置过程。

案例总结:
以上内容就是远创智控ModbusProfinet网关YC-MDPN-001控制的主要对象是煤气炉的炉条机、风机、及蒸汽的控制和现场各项参数的显示与报警的配置全过程。如果有技术问题可以随时联系远创智控我们协助解答。

注意事项:

1、注意:有些设备数据高低字节会交换,可根据需要选择字节交换功能。

2ModbusProfinet 远创智控YC-MDPN-001网关是针对Modbus标准协议,如果是自由协议,请联系我们协助解答。

3、远创智控ModbusProfinet网关

4YC-MDPN-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