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风扇工控机大批量出现网口不通

楼主(2022-03-24):
现场客户收到的无风扇工控机,大部分都为网口打流不通过,通过维修处理大部分更换了时钟芯片或南桥芯片或网卡芯片,想请问下各位大佬,为什么这几类芯片的损坏率这么高,从主板原理上来说是正常的吗?

网友A:
问供应商  人家才是专业的

网友B:
芯片级的维修可不是一般人会的

网友C:
无风扇工控机对柜内空气流速及元件摆放间隔是有要求的,至少我原来用过ARK3200系列是对柜内空气流动及散热有明确要求的。是不是设计的时候没有考虑到散热,把芯片烧了?

网友D:
 1)散热

 2)电路板与外壳金属短接,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