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NET转EtherNet/IP网关连接罗克韦尔(AB) PLC配置案例

楼主(2022-03-24):
罗克韦尔(AB PLC 1769-L32EEtherNet/IP)与西门子S7-1200 PLCPROFINET)以太网通讯进行连接。

今天与大家分享一篇PROFINETEtherNet/IP的通讯配置方案。本文主要介绍小疆智控PROFINETEtherNet/IP网关GW-EIP-003,连接西门子S7-1200 PLC与罗克韦尔(AB PLC 1769-L32E 通讯的配置过程,供大家参考。

1、硬件配置:

罗克韦尔(ABPLC配置:11769-L32E1个电源模块(24V供电笔记本1台)

西门子PLC一台(或其他PROFINET主站都可以)

PROFINETEthernet/IP网关一个

网线1

2、软件配置:

RSLogix5000

Step7/博图

3、详细操作步骤

打开RSLogix5000,进行硬件组态,首先添加网关的EDS文件

安装完成后添加模块,选择New Module

输入EIP寻找PROFINETEtherNet/IP网关模块,名称显示为GW1

双击PROFINETEtherNet/IP网关模块设置参数

设置PROFINETEtherNet/IP网关的设备名称和IP地址,本例为GW1,IP192.168.1.11

(此处设备名称可随意写,PROFINETEtherNet/IP网关在EtherNet端不需要设置设备名称)

点击Change设置数据的输入输出长度,本例为8个字节。

下载配置到PLC

对西门子PLC进行配置。

首先安装GSD文件

导入PROFINETEtherNet/IP网关进行组态,设置PROFINETEtherNet/IP网关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

本例设备名称为GW1IP地址为192.168.20.5

设置数据的输入输出长度。(本例为8个字节)

设置完输入输出后下载配置到PLC

打开PROFINETEtherNet/IP网关配置软件

新建项目选择PN-EIP

设置与西门子PLC的通讯参数PROFINETEtherNet/IP网关在PROFINET网络中的IP及设备名称。数据交换长度为8字节。

设置PROFINETEtherNet/IP网关在罗克韦尔(AB PLC中的IP地址

与组态中保持一致

配置完成后选择PROFINETEtherNet/IP网关默认IP口进行下载。

注意,下载配置要从底部网口处进行,建议下载配置前不要插正面网口。)

进行下载,下载成功后将EtherNet/IPPROFINET网关模块重新上电即可,重新上电后EtherNet/IPPROFINET网关的PWRSYS灯常亮表示电源及系统正常,OK灯常亮表示与PROFINET主站通讯正常。Run常亮表示EtherNET/IP主站通讯正常,ERR灯闪烁表示与EtherNET/IP通讯中断。

监控两边数值显示数据交换成功。

以上是PROFINETEtherNet/IP网关连接罗克韦尔(AB PLC配置案例分享,欢迎大家一起交流、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