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配置 欧姆龙伺服控制器 NOT 的控制逻辑

楼主(2022-03-24):
伺服驱动:R88D-KN02H-ECT

CN1接口的 POT NOT 限制行程位置。

请教:

通过什么软件,

如何配置 才能够修改 NOT 的控制逻辑?

谢谢!

手册上 说了,可以配置 逻辑的。

比如,NOT的 对应 0x3402 地址。

不过,就是不知道

如何配置?

配置多少?

伺服配置过后,是否上电自动启动?

网友A:
CN1接口的 POT NOT 限制行程位置,是接模组正极限位和负极限位,根据你接的传感器输出是常开点和常闭点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