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了十几年电气最近被一个新来的新手同事问了一个小问题给难住

楼主(2022-03-25):
最近公司刚招进一个新手,之前不是搞电气的,对电气一窍不通。他问了我一个问题,刚开始我觉得很简单,后来自己没事做的时候才发现不是那么简单的,试验了4,5天了还是没能搞定,特来请教下各位大神,帮忙给给思路。具体要求如下:

1,只能用常开按钮或者常闭按钮,或者常开与常闭组合使用,中间继电器,数量不限

2,一共有10个灯泡,按第一次下,第一个灯亮,第二次按下,第二个灯亮。。。。。。。以此类推

想了半天也没有想出来怎么能把按下去的状态给留存下来,切不影响第一次的灯亮状态。

网友A:
看来是个有想法的新手!你这个问题作为一期活动挺好!欢迎大家打开脑洞。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这个图按下SB2后所有灯都会亮的

网友D:
这个帖子发二个地方?我回复一个了。

网友E:
如果用PLC控制就简单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如果用PLC控制就简单多了。



这么简单的逻辑关系使用PLC相当于导弹打蚊子,而且每路只省一个继电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个图只要按钮时间长点就全都亮了,理论上这个要求需要用到上升沿和下降沿,所以一般继电器、按钮加时间继电器都不能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田丰自动化"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如果用PLC控制就简单多了。】进行回复:        -----------------------------------------...



想完美解决这个问题非PLC不可。因为这个需要用到上升沿和下降沿触发

网友G:
这个电工是老电工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田丰自动化"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如果用PLC控制就简单多了。】进行回复:        ------------...



按钮按下步进中断,抬起时才会进行下一步。

网友H:
单片机板子几十块钱搞定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这个帖子发二个地方?我回复一个了。画一个图,只画出5部分,看看合适否?...



按钮按下,线圈1 2吸合,按钮抬起,线圈1 2断电。。。在按下,线圈1 2吸合,按钮抬起,线圈1 2断电。。。无线循环...线圈3根本就不会吸合,这个图,只有线圈1 2 点动有效

网友J:
过去有这样的需求(脉冲分配器)

用继电器也能实现(脉冲分配器)

不过现在有了PLC,也就没有人费那个心思了

相当于拿继电器去实现一个CD4017的功能(脉冲分配器)

有难度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I: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这个帖子发二个地方?我回复一个了。画一个图,只画出5部分,看看合适否?...】进行回复:        -------------------...



这是一个步进逻辑控制,每按一次按钮都一回路继电器动作。第一次按下按钮,KA2、KA3自锁,不按停止按钮不会释放的。

网友K(2022-05-19):
引用 网友D:
"幽人生一默" 的回复,发表在12楼        对内容: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这个帖子发二个地方?我回复一个了。画一个图,只画出5部分,看看合适否?...】...



好

 好

网友L:
image.png画了一个,发现和上边大佬的其实是一样的逻辑

网友M:
本论坛十年前就有类似的帖子, 链接如下;

一个按钮十个灯-专业自动化论坛-中国工控网论坛 (gongkong.com)

还有人做了电路图, 具体可看以下链接:

一个按钮控制十个灯泡,循环亮一个。 - 百度文库 (baidu.com)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本论坛十年前就有类似的帖子, 链接如下;一个按钮十个灯-专业自动化论坛-中国工控网论坛 (gongkong.com)还有人做了电路图, 具体可看以下链接:一个按钮控制十个灯泡,循环亮一个。 - 百度文...



看到了,有时间做一个电路试试,我自己想了好久是没有想到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电工是老电工吧



不是一个老电工,就是一个刚从事这个行业的新手,让他自己做一个简单控制电路时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本论坛十年前就有类似的帖子, 链接如下;一个按钮十个灯-专业自动化论坛-中国工控网论坛 (gongkong.com)还有人做了电路图, 具体可看以下链接:一个按钮控制十个灯泡,循环亮一个。 - 百度文...



我用软件仿真试了下,回路有问题,有个灯会同时亮。

网友N(2022-06-22):
这个不难吧,只是接线多了些。

网友O:
哎,简单的问题,你们搞这么复杂,一个按钮开关,一个步进电机,步进电机驱动一个触点盘,按一下>步进一步>接触一下,不就可以实现了,机电结合不好吗?

也是我的个人观点,不喜勿喷

网友O:
另外,这个电工确实有想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O:
哎,简单的问题,你们搞这么复杂,一个按钮开关,一个步进电机,步进电机驱动一个触点盘,按一下>步进一步>接触一下,不就可以实现了,机电结合不好吗?也是我的个人观点,不喜勿喷...



步进电机?那岂不是更复杂了!触点盘怎么做?每一步走多少角度?什么控制方式?

如果不用这种方式,有现成的步进继电器,线圈控制棘轮,通一次电动作一次,才10几元钱,岂不是跟简单。

楼主要的就是这个劲,用继电器逻辑做。

网友O:
引用 网友D:
"indalecio" 的回复,发表在23楼        对内容: 【哎,简单的问题,你们搞这么复杂,一个按钮开关,一个步进电机,步进电机驱动一个触点盘,按一下>步进一步>接触一下,不就可以实现了,...



没注意看,限制在第一句:1,只能用常开按钮或者常闭按钮,或者常开与常闭组合使用,中间继电器,数量不限

网友P:
引用 网友D:
这个帖子发二个地方?我回复一个了。画一个图,只画出5部分,看看合适否?...



网友Q(2022-07-30):
用plc控制不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Q:
用plc控制不香吗



用PLC就很简单了,要是用纯电路搭建就没那么简单了,最近我自己闲来无事就试试,想尽了各种办法还是不行,个人水平不行实现不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P: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这个帖子发二个地方?我回复一个了。画一个图,只画出5部分,看看合适否?...】进行回复:        -------------------...



你这个仿真软件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