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TSCADA常用功能(1)当前时间和日期显示

楼主(2022-03-25):
当前时间显示:

                    Time(Now(1),2),改变最后一个数字,时间将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当前日期显示:

                         Date(Today(),4) 改变最后一个数字,日期将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具体可参考VT帮助文件-函数参考-Time和Date函数。

VTSCADA在线帮助文件

楼主:
  1. Concat 连接字符串或字符串与变量连接

    例如:Concat("现在的时间是:",Time(Now(1),2)),则显示的字符为image.png

  2. \GetParmPhrase 这个函数也是字符串连接,也是VT 推荐使用的\GetParmPhrase("%0%1",\GetPhrase([<DemoSystem\Driver1\Pump1>]\Description),"test")

    将Pump1的Description值与test连接形成新的文本。

    以上两个函数可以用到脚本中,也可以用在标签的表达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