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herNet IP转PROFINET网关连接AB PLC配置案例

楼主(2022-03-25):
西门子200 SMART PLC(PROFINET)与罗克韦尔(AB) PLC 1769-L32E以太网通讯(EtherNet/IP)进行连接。

今天与大家分享一篇EtherNet/IP转PROFINET的通讯配置方案。本文主要介绍耐用通信EtherNet/IP转PROFINET网关NY-E806,连接西门子200 SMART PLC与罗克韦尔(AB) PLC 1769-L32E 通讯的配置过程,供大家参考。

1、硬件配置:

罗克韦尔(AB)PLC配置:1个1769-L32E(高端型号CPU应该都可以,好几年的CPU不知道支不支持)、1个电源模块(24V供电笔记本1台)西门子PLC一台(或其他PROFINET主站都可以),EtherNet/IP转PROFINET网关一个,网线1根。软件配置:RSLogix5000,Step 7-Micro/WIN SMART

2、详细操作步骤

打开RSLogix5000,进行硬件组态,首先添加网关的EDS文件;

3、安装完成后添加模块,选择New Module;

4、输入EIP寻找EtherNet/IP转PROFINET网关模块,名称显示为EIP001;

5、双击EtherNet/IP转PROFINET网关模块设置参数;

6、设置EtherNet/IP转PROFINET网关的设备名称和IP地址,本例为NY1, IP192.168.1.11

(此处设备名称可随意写,EtherNet/IP转PROFINET网关在EtherNet/IP端不需要设置设备名称);

7、点击Change设置数据的输入输出长度,本例为8个字节;

8、下载配置到PLC;

9、对西门子PLC进行配置,首先安装GSD文件;

10、选择GSD文件,确认;

11、点击PROFINET,勾选控制器并设置PLC  IP地址;

12、将右侧目录GSD文件添加到设备表中,设置设备名和IP地址;

13、添加设置数据的输入输出长度。(DWord为双字节,本例为输入输出各4个字节)

进行下一步,再下一步;

14、配置向导完成并生成;

15、查找设备,分配设备名称和IP地址与组态保持一致;

16、下载配置到PLC,监控相对应的I地址,Q地址;

17、下载成功后将EtherNet/IP转PROFINET网关模块重新上电即可,重新上电后EtherNet/IP转PROFINET网关的PWR和SYS灯常亮表示电源及系统正常,OK灯常亮表示与Profinet主站通讯正常。Run常亮表示EtherNET/IP主站通讯正常,ERR灯闪烁表示与EtherNET/IP通讯中断,监控两边数值显示数据交换成功;

18、以上是EtherNet/IP转PROFINET网关连接西门子200 SMART PLC(PROFINET)与罗克韦尔(AB) PLC 1769-L32E配置案例分享,欢迎大家一起交流、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