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v接触器用在哪里

楼主(2022-03-25):
有没有大神解答个疑惑,我经常看到用辅助触点是一常闭的接触器线圈电压都是36v的。请问这个是哪个行业专用的吗?比如1201、1801辅助触点都是一常闭,线圈都是36v。

网友A:
任何型号接触器辅助触点都有不同配置,根据你使用需要选,跟线圈电压无关。

多数用于自锁电路的接触器,只用一个常开辅助触点,如果配置2对辅助触点,其他3个触点就闲置了。所以施耐德的LC1接触器就有一种型号只有一个常开辅助触点,型号是额定电流后面加10。

还有接触器用于互锁控制电路,只用一个常闭辅助触点,LC1型接触器就有后缀是01的配一个常闭辅助触点。

选用这种型号接触器,控制电路需要多个辅助触点时,可以选各种辅助触点模块组合,接触器上面的卡槽就是安装辅助模块的。

楼主:
可能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接触器的使用我有点点基础。我只是不明白AC36V线圈电压接触器用在哪个行业的,这个线圈电压接触器还是有部分人使用,而且只要是AC36V线圈电压的接触器辅助触点都选用一常闭的。其它线圈电压的都是选一常开的,我也明白选常开的是绝大多数,用2个按钮实现自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能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接触器的使用我有点点基础。我只是不明白AC36V线圈电压接触器用在哪个行业的,这个线圈电压接触器还是有部分人使用,而且只要是AC36V线圈电压的接触器辅助触点都选用一常闭的。其它...



车间行车用的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能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接触器的使用我有点点基础。我只是不明白AC36V线圈电压接触器用在哪个行业的,这个线圈电压接触器还是有部分人使用,而且只要是AC36V线圈电压的接触器辅助触点都选用一常闭的。其它...



接触器选择线圈电压是适用控制电路的要求,各种电压都有应用,AC24、AC36、AC110、AC127、AC220和AC380V,没有在哪个行业必须用哪个电压等级的要求。

在某些移动电器设备,其电源电压就是36V,当然要选36V的控制电器。还有要求手持主令电器是36V时,控制电路电压选36V,控制电器当然就是36V。

我不认为它跟行业有关。

网友A:
还有,机床行业控制电器的电压选110V,这是它们行业习惯。过去选127V的电器,是上世纪50年代沿袭前苏联的设计。

网友C:
车间行车都用 36V交流接触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嘎嘣"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可能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接触器的使用我有点点基础。我只是不明白AC36V线圈电压接触器用在哪个行业的,这个线圈电压接触器还是有部分人使用,而且只要...



哦哦,这个我就比较明白了,手持的要人体安全电压以下。非常感谢您的解答。

网友D(2022-04-24):
引用 网友B:
"嘎嘣"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可能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接触器的使用我有点点基础。我只是不明白AC36V线圈电压接触器用在哪个行业的,这个线圈电压接触器还是有部分人使用,而且只要...



对  行车用的多

网友E:
据我说知道的,好像就行车上有看到用36V的接触器。

网友F:
行车多用36V的

网友G(2022-07-12):
车间里行车用的多。操作人员一般都是把控制手柄拿在手里,为保证安全,所以用36V安全电压。行车控制一般都是点动,不需要自保持,用一个常闭触点实现正反转联锁就可以了,降低成本,所有会选用1201 、1801 的接触器。

网友H:
根据你使用需要选,跟线圈电压无关

网友I(2023-01-03):
学到了学到了

网友J(2023-02-12):
老外的机器上用的多

网友K:
引用 网友F:
行车多用36V的

是的!貌似安全考虑!尤其是以前都是手持悬挂按钮盒控制操作。36V 线圈有个缺点,对于大容量接触器,启动瞬间电流偏大,压降明显。对于大容量接触器一般经过36V中继过渡。

网友L:
最主要是主触点载流,线圈电压无所谓的,根据你现场控制电压选择

网友M:
接触器怎么选择线圈电压是适用控制电路的要求,每一种电压都是有在使用,没有说36V要固定在哪个行业使用的这么一个要求。有的控制电路电源是36V就用36V接触器,有的控制电路电源是12V就用12V的接触器,接触器的线圈电压是没有说要固定在哪个行业使用的。我从事电工这个行业这么多年就没有听过这一种说法。。不过36V接触器最为常见的就是使用在车间行车上

网友A:
每个行业都有它们的设计习惯,而且设计图纸一旦使用很少更改。比如数控机床行业,因为使用日系数控系统,延续多年采用110V交流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