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疆智能profinet转ethernet/IP网关配置案例

楼主(2022-03-25):
profinetEthetNet网关连接ABplc

配置案例

profinet从站AB PLC 以太网通讯(EtherNet/IP/IP

很多现场工程师在网上搜索profinetAB PLC的通讯方式,搜索结果都是非常的少,我也用过一次PLC专用模块但是效率有点太低,配置麻烦有时候还需要编程,而且在现芯片短缺情况下设备供货周期长或者缺货,现在开疆智能技术profinetEtherNet/IP网关简直是完美选择,但是网上几乎搜不到这个通讯方式的具体方案,心里很不爽,故写个西门子PLC 通过profinetEtherNet/IP网关AB PLC 通讯的教程,供大家参考,希望很多走在技术前沿的大拿们也能够多写实用教程,为我们这些搬砖的兄弟们打开一扇窗。

废话太多,开始进入正题。

1、硬件配置:

罗克韦尔(ABPLC配置:11769-L32E(高端型号CPU应该都可以,)、1个电源模块(24V供电

笔记本1

西门子PLC一台(或其他Rrofinet主站都可以)

ProfinetEtherNet/IP网关一个(型号:KJ-PNG-108

网线1

2、软件配置:

RSLogix5000

Step7/博图

3、详细操作步骤

打开RSLogix5000,进行硬件组态,首先添加ProfinetEtherNet/IP网关EDS文件

安装完成后添加模块,选择New Module

输入EIP寻找ProfinetEtherNet/IP网关模块,名称显示为EIP001

双击网关模块设置参数

设置网关的设备名称和IP地址,本例为eip IP192.168.1.11

(此处设备名称可随意写,网关在EtherNet/IP端不需要设置设备名称)

点击Change设置数据的输入输出长度,本例为8个字节。

下载配置到PLC

对西门子PLC进行配置。

首先安装ProfinetEtherNet/IP网关的GSD文件

导入ProfinetEtherNet/IP网关进行组态,设置网关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

本例设备名称为EIPIP地址为192.168.20.5

设置数据的输入输出长度。(本例为8个字节)

打开网关配置软件

新建项目选择ET913

设置与西门子PLC的通讯参数网关在PN网络中的IP及设备名称。数据交换长度为8字节。

设置网关在AB PLC中的IP地址

与组态中保持一致

配置完成后选择网关默认IP口进行下载。

注意,下载配置要从底部网口处进行,建议下载配置前不要插正面网口。)

进行下载即可,下载成功后将网关模块重新上电即可,重新上电后网关的PWRSYS灯常亮表示电源及系统正常,OK灯常亮表示与Profinet主站通讯正常。Run常亮表示EtherNet/IP/IP主站通讯正常,ERR灯闪烁表示与EtherNet/IP/IP通讯中断。

监控两边数值显示数据交换成功。

以上就是案例的详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