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老烧IRFP460开关管

楼主(2022-03-25):
有一块开关电源板,我第一次开机电压正常,可我关掉之后再重新开启,就炸两个irfp460开关管和保险丝,芯片是tl494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检查MOS管的栅极和源极之间的电阻是否断了。

楼主:
没有断,就是装上去是好的,电压也有!开关一关,再来就烧管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断,就是装上去是好的,电压也有!开关一关,再来就烧管子



测量了?源栅电阻多少?10K?4.7K?

栅极存储电荷靠源栅电阻放掉,在电阻断的情况下,电荷不能放掉,上电就是导通状态,MOS管击穿。

网友B:
元件接触不良,负载有瞬间短路等原因

网友C:
小型开关电源和电动车充电器价格比较便宜,维修算工时不太合适不如买个新的。

网友D:
看实际情况。

网友E(2022-06-17):
针对你说的这个问题,最好先测量电源外围电路情况,分析一下。然后在对电源本身进行测量,输入端电压,切断输出,等情况的电压波形图,有助于找到问题。

网友F(2024-10-13):
反馈稳压管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