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控制4个轴同时JOG

楼主(2022-03-25):
松下PLC控制4个轴同时JOG时,发现伺服速度不一致。但实际读取数据表里面速度都是一样的。当分开JOG时,发现速度是一样的,没有变化。感觉好像发的频率降低了。

楼主:
唉,期待有缘人

网友A:
你的程序BUSY信号串的不对,你一点动 busy就合上 还怎么j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