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的PID功能块

楼主(2022-03-26):
求助,谁有欧姆龙的PID功能块,我想要根据流量计检测到的流量,使用pid实时控制调节阀开度,使其达到想要的流量

网友A:
有PID指令,要什么功能块。

HAVE FUN!

网友B:
大哥,问题解决了吗,怎么控制,我也有一个通过浓度调节阀门开度

网友C(2022-05-12):
论坛里有,搜一下!

网友D:
这种问题不能随便给一个PID参数的,只有根据现场实际反馈对其进行参数整定,而你需要了解的就是PID如何使用,通常就用到PI参数,D一般用不上,最好是有现场实时曲线图,根据曲线图判断参数需要给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