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元现金红包】OPC工具箱添加PLC200客户端时出现错误如何解决?

楼主(2022-03-26):
大家好,

我想实现MATLAB与PLC smart 200的通讯,按照某些教程,我先安装S7-200 PC Access SMART软件

然后在MATLAB窗口中输入opctool ,在弹出的窗口中,我添加localhost,再添加group时,就会弹出一个错误对话框
has encountered an internal problem ,点击对话框的任意按钮后,MATLAB就会退出了
也没具体指示出哪个地方出现问题了 ,所以请教下到底是什么问题,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2022-05-13):
在快捷键图标处,修改快捷方式属性,在目标位置填写 -c “D:\matlab2020\licenses\license_standalone.lic”,双引号内是matlab license所在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快捷键图标处,修改快捷方式属性,在目标位置填写 -c “D:\matlab2020\licenses\license_standalone.lic”,双引号内是matlab license所在路径。...



我的MATLAB软件是2014b的,不知能否可以,谢谢!

网友B(2022-06-12):
检查一下文件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