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兼容性设计时需注意的几点

楼主(2022-03-27):
在电磁兼容性设计时要遵循以下准则:

  1)切断电磁辐射进入转换器内部产生互相干扰的通道,减少空间耦合。

  2)防止外部设备产生的干扰,各种脉冲调制信号(雷达、无线电波、电视信号),电磁场的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必须对电磁效应敏感的器件和部件采取屏蔽保护,比如:外壳屏蔽,电缆滤波和内部的电缆屏蔽。

  3)合理设计电路,正确地选择器件和电路,准确地计算器件和电路的各种参数,制定识别和隔离临界电路的措施以及采用抑制干扰的技术方案,尽量选择高的工作信号电平,符合器件和电路的实际载荷能力,注意“接口”设计。

  4)采用高稳定度的稳压电源,提高电源电压灵敏度,减少因电源波动所引起的线性误差、增益误差和调整误差等,确保精度的稳定可靠。

  5)正确接地与电路布局,考虑到不同频率段干扰的特点和电路的种类接地点可选择:

  ——浮动接地;

  ——一点接地;

  ——多点接地。

  合理的电路布局应该是:

  ——正确布置元器件的位置和方向;

  ——不同用途,不同电平的连接线,如输入线与输出线,弱电线与强电线要远离,更不能平行,高频线要尽量短,传输线要加屏蔽,接地线要短而粗。

  ——对于一个复杂的工作系统(既包括不同频率的工作电路,也包括微电、弱电和强电的不同子系统),要合理布局。在EMC设备中,对不同电路的地线应分小信号、大信号,及继电和功率电路分别设置,连同机壳的地线应分三套或四套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