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MODBUS RTU 通讯单次写入怎么实现

楼主(2022-03-28):
各位大神请指教,由于仪表寄存器不支持连续写入只支持有需要时写入,组态王上怎么实现这个单次写入数据功能?

谢谢各位能够给出建议

网友A:
威纶是可以连续地址拆分成最小。组态王应该也可以。

网友B:
写入地址

网友C:
    上位机软件用个内部变量,用于输入数据,然后弄个按钮,点1下,就把内部变量付给仪表的MODBUS 地址(该地址内数据不变,不会重复写)。

网友D(2022-10-07):
组态王应该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