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达物位计和导波雷达液位计的区别

楼主(2022-03-28):
雷达物位计现在已经作为一种常规仪表,应用于各个行业之中。但是常常有人对于雷达物位计和导波雷达液位计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本文就给大家做一个详细介绍。

一、雷达物位计

工作原理 :

发射—反射—接收就是雷达物位计的基本工作原理。

雷达传感器的天线以波束的形式发射电磁波信号,发射波在被测物料表面产生反射,反射回来的回波信号仍由天线接收。

发射及反射波束中的每一点都采用超声采样的方法进行采集。信号经智能处理器处理后得出介质与探头之间的距离,送终端显示器进行显示、报警、操作等。

雷达物位计的特点

雷达物位计最大的特点是在恶劣条件下功效显著。无论是有毒介质,还是腐蚀性介质,也无论是固体、液体还是粉尘性、浆状介质,它都可以进行测量。在测量方面,具有以下特点:

1、连续准确地测量 雷达液位计的探头与介质表面无接触,属非接触测量,能够准确、快速地测量不同的介质。探头几乎不受温度、压力、气体等的影响(500℃时影响仅为0.018%,50bar时为0.8%)。

2、对干扰回波具有抑制功能 。

3、准确安全节省能源

雷达物位计采用材料的化学性、机械性都相当稳定,且材料可以循环利用,极具环保功效。

4、无须维修且可靠性强

微波几乎不受干扰,与测量介质不直接接触,几乎可以被应用于各种场合,如真空测量、液位测量或料位测量等。由于高级材料的使用,对情况极其复杂的化学、物理条件都很耐用,它可以提供准确可靠、长期稳定的模拟量或数字量的物位信号。

5、 维护方便,操作简单

雷达液位计具有故障报警及自诊断功能。根据操作显示模块提示的错误代码分析故障,及时确定故障予以排除,使维护校正更加方便、准确,保障仪表的正常运行。

6、适用范围广,几乎可以测量所有介质

从槽罐体的形状来说,雷达液位计可以对球罐、卧罐、柱形罐、圆柱椎体罐等的液位进行测量;从罐体功能来说,可以对储罐、缓冲罐、微波管、旁通管中的液位进行测量;从被测介质来说,可以对液体、颗粒、料浆等进行测量。

总的来说,就是雷达液位计使用范围广,是非接触式的测量方式。材质优良,故障率低。然而,价格真的很不便宜!

二、导波雷达液位计

工作原理

导波雷达液位计是基于时间行程原理的测量仪表,雷达波以光速运行,运行时间可以通过电子部件被转换成物位信号。探头发出高频脉冲并沿缆式探头传播,当脉冲遇到物料表面时反射回来被仪表内的接收器接收,并将距离信号转化为物位信号。

导波雷达液位计的特点

1、对蒸汽和泡沫有很强的抑制能力,测量不受影响;

2、不受液体密度,固体物料的疏松程度、温度、加料时的粉尘的影响;

3、低维护,高性能、高精度、高可靠性,使用寿命长。

那他们到底有没有区别呢?

区别一、接触方式不同

雷达液位计是非接触式的,导波式液位计则是接触式的。也就是说,在食品等级要求较高的场合,是不能用先导式的。

区别二、使用工况介质不同

导波雷达式液位计更需考虑介质的腐蚀性和粘附性,而且过长的导波雷达安装和维护更加困难。低介电常数的工况,无论雷达还是导波雷达测量原理都是基于介质介电常数差别,由于普通雷达的发射的波是发散的,当介质介电常数过低时,信号太弱测量不稳定,而导波雷达波是沿导波杆传播信号相对稳定,另外一般的导波雷达还有底部探测功能,可以根据底部回波信号能测量值加以修正,使信号更为稳定准确。

区别三、选型有不同

普通雷达可以互换使用,而导波雷达由于导波杆(缆)长度根据原工况固定,一般不能互换使用,受此影响导波雷达的选型要比普通雷达麻烦。

区别四、测量范围不同

普通雷达在20,30米量程的罐体上很常见。导波雷达还要考虑导波杆(缆)的受力情况,也是由于受力的原因一般用导波雷达的测量距离不会很长。而不过在一些特殊工况导波雷达有明显的优势,比如罐内介质波动大,这样的工况用底部固定的导波雷达测量值要比普通雷达稳定; 还有小罐体内的物位测量,由于安装测量空间小(或罐内干扰物较多),一般普通雷达不适用,这时导波雷达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

区别五、样式不同

雷达液位计是喇叭口形状的,而导波式雷达液位计则是有导波杆的。两个形状不同自然在一些使用场合上会有不同。

区别六、价格不同

正常情况下,同样参数的工况上使用的导波雷达液位计会比普通雷达液位计的价格稍微便宜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