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疆智能Modbus转EtherNet/IP网关连接维伦触摸屏与 AB PLC的配置案例。

楼主(2022-03-28):
本案例为客户现场通过Modbus转EtherNet/IP网关连接维伦触摸屏

AB PLC的配置案例。

使用的硬件设备如下:

1:维伦触摸屏一台

2:AB PLC一台

3:Modbus转EtherNet/IP网关一台(型号:KJ-EIP-101)

4:电脑一台

操作步骤

打开RSLogix5000,进行硬件组态,首先添加Modbus转EtherNet/IP网关EDS文件

安装完成后添加模块,选择New Module

输入EIP寻找Modbus转EtherNet网关模块,名称显示为EIP001

双击网关模块设置参数

设置Modbus转EtherNet/IP网关的设备名称(名称可随意)和IP地址,本例为KJ1 IP192.168.1.5

点击Change设置数据的输入输出长度,本例为16个字节。

下载配置到PLC

打开Modbus转EtherNet/IP网关配置软件

新建项目选择EIP2MM

设置与PLC的通讯参数

要与PLC那边一一对应

设置Modbus转EtherNet网关的modbus参数

波特率,奇偶校验,数据位,停止位等(注意,在奇偶校验不为无时数据位请选择9)

ModbusRTU处单击鼠标右键选择插入从站站号。

填写从站站号,如有多个modbus设备可添加多个从站。

同样在NODE处单击鼠标右键插入功能码,并填写读取的寄存器参数。

配置完成后选择网关的com口进行下载。

Modbus转EtherNet/IP网关重新上电后即可正常使用。

设置触摸屏参数

触摸屏设置

首先对触摸屏的系统参数进行设置,这里我们只需要添加一个MODBUS Server设备即可,如下图所示。

参照下图设置好相关的连接方式和串口参数以及作为从站的站号等参数,这里需要注意必须和主站的参数保持一致,否则无法进行通讯。

二、资料传输方式设定

我们可以在工具菜单下通过资料传输设定的方式来将我们需要主站读取的数据写入触摸屏的本地地址中,或者把主站写入的地址数据写入对应的设备地址中去。

三、对应的地址关系表

设置完成后即可正常通讯

注意:

· 在进行通讯测试时必须保证主站和从站的串口参数一致,否则通讯会失败。

· 注意对应的地址关系,否则数据传输会出现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