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菱Q系列PLC的时间控制程序

楼主(2022-03-28):
各位行业大神,小弟PLC初学者,想请教一下,三菱Q系列的PLC我想做一个数据传送的程序,但是只在每周或每月的第一次上电时执行。因为我不能确定具体是星期几或几号,所以需要一个第一次的上电信号。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A:
读取PLC系统时间,然后通过上电上升沿触发传送

网友B:
没搞过Q系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取PLC系统时间,然后通过上电上升沿触发传送



谢谢,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可能不是我当初想要的,但是基本上能满足。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搞过Q系列的



谢谢,已经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