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解一下做动态图片用那个软件方便实用

楼主(2022-03-28):
想做些简单实用动态的图片,比如:风机、风扇启停图片会转动那种,不知道用那个软件可以实现!

网友A:
昆仑通态就可以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昆仑通态就可以满足

请教如何制作?谢谢!

网友B(2022-12-25):
可以用在线图片转GIF,只要自己找图片素材就可以了

网友C(2024-12-13):
GIF图可以外部点控制,要用脚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