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200smart在子程序中可以写进去延时吗

楼主(2022-03-28):
西门子200smart在子程序中可以写进去延时吗?怎么写?比如我有6台电机,按下启动按钮从第一台开始间隔10秒依次延时启动,按下停止延时10秒依次停止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西门子200smart在子程序中可以写进去延时吗?怎么写?比如我有6台电机,按下启动按钮从第一台开始间隔10秒依次延时启动,按下停止延时10秒依次停止
===========================
西门子200Smart子程序中可以写进去延时的,参考一般定时器用法即可
如果精确考虑,还可以使用定时中断。

网友B:
延时启动和停止是最基本的控制功能,根本用不着计数器那么麻烦,直接MOVE指令即可,每个电机对应各自的寄存器,比如1号电机启动1传给1号寄存器,延时到了再把2传给2号寄存器,然后用一个比较指令,很简单就能实现

网友C:
这个问题有很多种解法,用一个定时器可以完成,用多个定时器也可以完成。但是这其中有几个实际问题需要考虑:

  1. 如果其中一台电机未正常启动允许,后面的电机是否还继续启动。

  2. 在未完全启动时,按下停止按钮,电机如何停止

以下是一个简单的例程,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有很多种解法,用一个定时器可以完成,用多个定时器也可以完成。但是这其中有几个实际问题需要考虑:如果其中一台电机未正常启动允许,后面的电机是否还继续启动。在未完全启动时,按下停止按钮,电机如何停...



这个T37开机的时候,比如开一天机,她就是在一天的时间内一直在计数吗,不会出问题吗?

网友B:
定时器一直计数无所谓的,不要担心PLC装不下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清楚了

网友D:
西门子速查手册

网友E: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