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自动生成连接点代号编号问题

楼主(2022-03-29):
大神们帮忙看看,为什么连接点代号从NR0开始计数,然后直接跳到了NR3

网友A:
这个需要设置线号的命名 重新规划

楼主(2022-05-06):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设置线号的命名 重新规划



image.pngimage.png把子计数器放前面,计数就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