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做好的画面如何整体放大

楼主(2022-03-29):
做了个组态王的项目,画面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正常屏幕显示,(笔记本是14寸的屏幕)但是导入到目标主机(目标主机是16寸屏幕)就还是安照笔记本上的大小显示。两台电脑的分辨率是一致的,都是1920*1080  ,分辨率不需要转换。现在我想把每个画面整体拉大一下,却没找到这个功能。。 。。。求大神们给指点下

网友A:
全选画面上的所有文件,然后组合,然后就可以任意拖动放大缩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选画面上的所有文件,然后组合,然后就可以任意拖动放大缩小了。...



试过了不可以的。。因为已经关联了变量和有图库精灵了

网友B(2022-10-06):
这个好像不行,以前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