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电镀电源使用须知

楼主(2022-03-29):
脉冲电镀电源使用须知

一、脉冲电镀电源与镀槽之间的距离

    为了确保脉冲电流波形引入镀槽时不畸变,且衰减小,希望在安装时,脉冲电镀电源与镀槽的间距2-3m为佳,否则对脉冲电流波形的后沿(下降沿)影响较大,电镀将不能达到预期效果。

    二、阴、阳极的导线连接方式

直流电源的导线连接方式,不适合脉冲电源的连接,脉冲电镀电源的输出连接,希望两根导线的极间电容能够抵消导线的传输电感效应,因此阴、阳极导线最好的方法就是双绞交叉后,引送到镀槽边,从而保持脉冲波形不变。

    三、导线的选用

    1、由于是脉冲电源,为了避免趋夫效应,在导线选择时,应选择多股芯线作脉冲电源到镀槽的连接线,多股芯线绞织,其间的线电容可以抵消其电感效应。

    2、导线的规格一定要满足其通过的额定电流,因为脉冲电流的电流密度要比平均电流的电流密度大很多很多,因此必须考虑能承受脉冲电源的电流所产生的电流热效应,以确保脉冲电源到镀槽的衰减最小。

    举例:脉冲电流为1000A,占空比为60%,显然其平均电流为600A,而额定电流为:(1000×60%)×1.3≈780A,在选择导线时,额定值最好选择≥800A的导线。

网友A:
很实用的经验,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