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常见故障的判断及维修方法

楼主(2022-03-29):
(一)保险烧毁

在电路中保险丝烧毁说明电路中有短路或者过电流的故障,我们应该重点检查整流二极管,滤波电容,开关管。我们先观察电路板上面是否有元件因为短路或者过电流引起的崩点痕迹,或者电容胀鼓,炸裂现象。重点是把前面所提的元件从电路板上焊下测量一下。

(二)没有输出,但保险没有损坏

这个故障说明开关电源没有工作或者开关电源进入保护状态。

一般这种情况是开关电源的保护电路或者振荡电路没有工作,整流二极管击穿,电容漏电等。

我们先测量所提元件的阻值是否正常重点是高频整流二极管,电源控制芯片是否正常。

(三)电源带负载能力差

这种故障一般在使用时间长,工作环境差的地方出现,

这种情况重点检查稳压二极管,高压滤波电容,限流电阻有没有老化,各元件是否有虚接,开焊的现象。

(四)有输出电压但输出电压过高

这个故障一般是稳压取样电路和控制电路出现毛病。我们应该重点检查取样,稳压,光耦合器,电源控制芯片。

网友A:
好经验,感谢分享!

网友B(2022-06-17):
好经验,多谢分享。

网友C(2022-10-12):
游泳池设备这种情况重点检查稳压二极管,泳池水泵高压滤波电容,限流电阻有没有老化,各元件是否有虚接,泳池水处理设备开焊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