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SMART可以实现伺服同步功能吗

楼主(2022-03-29):
有一个项目,客户要求用ST40,控制一台小车的前后两个伺服电机,电机的速度、方向保持同步(PLC发出的两路脉冲完全一样),想问一下怎么实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



可以个啥  1200都做不到  1500T可以

网友C:
可以实现,但是这不是200smart的功能。200smart自己是做不了同步的,这个是伺服的同步功能应用。

具体做法是这样的,200smart输出脉冲控制其中一台伺服A,然后用A伺服的反馈脉冲作为伺服B的控制脉冲,并且启用伺服的同步功能,并做相应配置,再将伺服B的反馈脉冲反馈给A伺服(如果不启用同步功能或者配置有问题,这里会报错的)。

网友D:
可以只需要一个脉冲控制两个电机,有专门同步卡,把一个脉冲信号转换为2路输出,之前用过蛮好使的

网友E(2023-02-26):
引用 网友D:
可以只需要一个脉冲控制两个电机,有专门同步卡,把一个脉冲信号转换为2路输出,之前用过蛮好使的...



有推荐的品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