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EtherNet IP转Modbus网关连接施耐德PLC和AB PLC

楼主(2022-03-29):
本案例为施耐德PLC通过北京倍讯EtherNet/IP转Modbus网关连接AB PLC(1769-L32E)的配置案例。

使用的硬件设备如下:

1:施耐德PLC一台

2:AB PLC一台(1769-L32E)

3:北京倍讯科技EtherNet/IP转Modbus网关一台(型号:BX-601-EIP)

4:电脑一台

操作步骤

5、打开RSLogix5000,进行硬件组态,首先添加EtherNet/IP转Modbus网关的EDS文件;

6、安装完成后添加模块,选择New Module;

7、输入EIP寻找EtherNet/IP转Modbus网关网关模块,名称显示为EIP001;

8、双击EtherNet/IP转Modbus网关模块设置参数;

9、设置EtherNet/IP转Modbus网关的设备名称(名称可随意)和IP地址,本例为KJ1 IP192.168.1.5;

10、点击Change设置数据的输入输出长度,本例为16个字节;

11、下载配置到PLC;

12、打开EtherNet/IP转Modbus网关配置软件;

新建项目选择EIP2MM;

13、设置与PLC的通讯参数;

14、要与PLC那边一一对应;

设置EtherNet/IP转Modbus网关的modbus参数;

波特率,奇偶校验,数据位,停止位等(注意,在奇偶校验不为无时数据位请选择9);

15、在ModbusRTU处单击鼠标右键选择插入从站站号;

16、填写从站站号,如有多个modbus设备可添加多个从站;

17、同样在NODE处单击鼠标右键插入功能码,并填写读取的寄存器参数;

18、配置完成后选择网关的com口进行下载;

19、施耐德PLC软件设置

在本方案中我们以施耐德PLC型号为M100C16R为例,实现施耐德PLC之间的无线通讯。

编程软件:EcoStruxure Machine Expert – Basic V1.0

20、硬件配置;

21、如下图所示,打开软件上对应的PLC型号。我们这里选择TM100C16R;

22、选择后软件主视窗如下图所示:

23、如下图所示,双击绿色部分(串口配置);

24、按照下图新型串口配置:

如下图电机视窗左侧的SL1(串行线路)下方的MODBUS依次设置对应的从站号和主站;

25、注意:这里设置从站的话需要设置从站号;

当施耐德PLC与其他设备modbus rtu通讯时,如果PLC做从站,只需要配置下硬件的参数即可。

1、然后%M就相当于是01功能码00001-19999的数据;

2、%MW就相当于03或16功能吗的40000系列;

对对应的寄存器地址进行读写就行。

以上是应用北京倍讯EtherNet/IP转Modbus网关连接施耐德PLC和AB PLC(1769-L32E)的配置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