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V90伺服驱动器在停止状态下有哒哒异常声音

楼主(2022-03-29):
请教老师

V90伺服电机在停止状态下有哒哒异常声音,而且电机发热严重,同时驱动器面板上的数字频繁跳动,有时候跳正数最大到5,负值有时候能跳到-4。

楼主:
补充这个伺服电机带抱闸

网友A:
V90是走脉冲方式的还是走PN通信控制的,脉冲控制的看看你线缆是否是带屏蔽的,防止存在信号干扰

网友B(2022-05-20):
刚性太强了吧

网友C(2024-06-20):
进行驱动优化一下试试。如果还有就回出厂设置再驱动优化。